联想E40能进系统无显示,听说有人干显存,求解

楼主(2012-11-16):
忘是哪个帖子说的 求问什么情况下才干显存呢?
一般是什么现象和电流
联想

网友:
这个很少吧,

网友:
显存一班不虚,一般都是显卡

网友A:
这种机器百分之九十干的是显卡啊

网友:
显存不容易虚焊的。显卡倒是最容易了 发热量高 显存坏一般也会花屏。不是大花那种。

网友:
此机显卡。。。

网友:
显卡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显存基本不出问题是吧

网友:
一般干显卡,不过这个显存容易爆

网友:
是干显卡的把,你搞错了吧

网友:
直接换个显卡就噢啦

网友:
E40这款机子如果做完显卡 还是花屏就要重做显存了 我前几天 就修了这款机子 做完显卡花屏没有图像 之后加焊 了背面的显存 又把显卡旁边的两颗显存重新拆掉 重做的 最后好了有图像

网友:
把显卡换了

网友:
最好先做显卡,。我也有遇到显存坏的,花屏,有规律的花,黑屏的话应该F8能进系统,

网友:
显卡啊 只要是能亮的 看电流就看不出来啦

网友:
显存一般不要动,出了问题不好搞

网友:
但是E40这款机器 显卡虚焊貌似不多 要就是直接坏掉 我碰到过2台

网友:
看一下外接花不花 E40的显存我做过好几个了 一般都是下面的两个显存坏了

网友:
外接怎么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