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/O芯片和EC什么区别

楼主(2012-11-17):
请问下 I/O芯片和EC 有什么区别? 作用是不是一样的? 谢谢。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是 主供电 转成3v 5v 等电压 给系统供电芯片
系统供电 就是内存 显卡 南北桥  声卡等等  0.9--2.5这个范围的供电
大部分机器 ec就是开机芯片   Ibm的复杂一点  可能有些错误的地方  我修机器就是这么理解的   错也错不到哪儿去
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52944-1-1.html

网友:
我也弄不太清楚,求个大师来详解。

网友:
通常理解IO 和EC 是一种芯片,俗称开机芯片,学名ACPI高级电源管理芯片。。

网友(2013-04-22):
i/o 管输入输出设备, EC是开机芯片,也管键盘,也叫KBC,有些EC内置BIOS。

网友:
都是开机芯片

网友:
维修之路必修功课~~

网友(2013-08-10):
还是没太明白,请高手多说说

网友:
不太明白。

网友:
慢慢理解,看的多了,就会理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