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前辈一个三星显存电压的问题。

楼主(2012-11-17):
如附件中的图片,是三星显存颗粒的PDF资料中的一段。

这里说明了:
K4J52324QC-BJxx的电压为2.0V±0.1V,也就是最大为2.1V.
K4J52324QC-BCxx的电压为1.8V±0.1V,也就是最大为1.9V.

那么也就是说理论上这2种显存是无法替换的,但是实际上呢?能做替换吗?有前辈实验过吗?

还有一个疑问,好像8600GT的显存供电部分都是2.0以上吧?因为我刚刚学会用万用表测量电压,所以把手里很多的各种牌子8600GT都测试过了,几乎都是2.0以上的,反正没有测到过1.8左右的呢。

希望有前辈能现身说法。

网友:
我换这种都是有的话换原型号的,没有就找差不多的

网友A:
三星显存的代换比较麻烦,不但要考虑容量、位宽、频率,还要考虑版本问题,但是你这两种只是频率不同,BJXX的可以代换BCXX的,反之就要考虑频率,或者降频使用。电压关系不是很大,BJXX的频率高,电压需要稍大一些,但是在1.8V也可以用。BCXX的也不是不可以在2v左右使用,但是是不是容易坏就不清楚了。现在清楚的是高端卡的显存频率高,相对电压也高(指DDR3而言),所以显存坏的也比较多。

网友:
谢谢前辈的指点,真心感谢这么详细的给一个小白做出解释。太感谢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三星显存的代换比较麻烦,不但要考虑容量、位宽、频率,还要考虑版本问题,但是你这两种只是频率不同,BJXX ...

K4J52324QC-BC14
K4J52324QC-BJ14

像这2种颗粒,频率,位宽都是一样的,唯独就是BJ是2.0电压,BC是1.8电压,不知道荣生大哥是否了解这2种颗粒的差异呢?

还有好像说是三星某批次的颗粒有问题,是哪种呢?有的人说就只有QC,有的说QH以前所有的都会有几率出现问题。

我昨天自己练习换显存,8600GT一张,原始显存K4J52324QC-BJ14。首先用完全同型号的好颗粒,把好卡的替换,OK,没问题,代表自己能换显存了。
然后用奇梦达的HYB18H512321AF-14把原始的三星K4J52324QC-BJ14给替换了,上机,超级大花,跑MATS8,全部报错。这里怕是自己手工不行,再次用三星原始颗粒替换,OK。然后再次用HYB18H512321AF-14替换,还是超级大花,跑MATS8一样全部报错。最后还用过英飞凌的HYB18H512321AF-14替换,还是和奇梦达换后的情况一样,超级大花,全部报错。(我已经查看过bios中的时序设置,然后对比替换的奇梦达和英飞凌这些颗粒,时序都是和三星1.4颗粒的时序完全一样的,也就是说排除了时序不对造成的花屏)

真不知道这个三星颗粒能用什么其他牌子来做替换。不知道会不会是电压问题造成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K4J52324QC-BC14
K4J52324QC-BJ14

1)三星显存BC14的很常见,BJ14的好像没见过。会不会是BJ1A的,你看错啦?如果是BJ1A,那么它的频率是1000,而BC14只有700.
2)三星显存有些颗粒会产生所谓的满天星故障,但是和你说的QC、QH无关。只是某几个批次有这种故障。而批次,是看显存右上角的数字。5、6打头的比较多,7以后的很少出现这种故障。但是这不完全准确,因为我在高端卡上也发现有不少是用6开头的,却从未见到过满天星的情况。只是在73、76这种卡上多见,到了86就少见了。判断这种满天星的故障,还是看屏上的故障表现,不要看到三星的显存就先下结论。那样有点先入为主,本末倒置了。
3)三星显存有些可以用现代的替换,在修满天星故障的时代,我们常常就用现代的来换的。但是好像不能用奇梦达或者英飞凌的来替换。不知道你是怎么查二者的时序,并且判断它们是完全一样的。但是你看论坛上各位提供的BIOS程序,都是标明了所用的显存型号,不同的显存一般是不能随便换用的。
4)三星显存的代换,不仅其他的不是很好换,就算全是三星的显存,频率、位宽、容量一致也不一定就能代换。是比较麻烦的。我们吃过不少这方面的苦头,结果发现还是得用原型号完全一样的才好,或者单向可行,就是说甲型号可以换乙的,反过来,乙种却不能代换甲的。这方面还没有总结出很全面完整的东西。你能够不辞辛苦、大胆做实验,精神可嘉,向你致敬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)三星显存BC14的很常见,BJ14的好像没见过。会不会是BJ1A的,你看错啦?如果是BJ1A,那么它的频率是1000 ...

再次感谢荣生大哥的详细回帖。
1:显存确实是K452324QC-BJ14(这个BJ官方PDF说明是2.0的电压,BC打头的是1.8的电压)
2:满天星的问题受教了,自己多学了一点知识。
3:有的86的显卡,三星的K452324QC-BJ14可以替换奇梦达、现代、英飞凌的(应为我手上有另外一款86的板子,我手工替换了这3种,全部测试OK).关于时序,颗粒的PDF资料中会有说明,一目了然,然后用NiBiTor提取当前卡所启用的时序和资料进行对比,是完完全全一样的。
4:本来想用现代的来替换一下这个奇梦达和英飞凌都花的86,结果没现代的颗粒了,我倒。

总之真的特别感谢荣生大哥能现身讲解这些经验和知识,谢谢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再次感谢荣生大哥的详细回帖。
1:显存确实是K452324QC-BJ14(这个BJ官方PDF说明是2.0的电压,BC打头的是1 ...

论坛出问题,才看到。关于显存的代换,我明白了你的意思。你说的时序,就是指显存行、列地址的充放电、刷新、激活等等的时间,这些参数相同,不能代表显存就一定能代换。或者说在某些卡上能代换,并不一定代表所有的卡上都能代换。
要弄清这些实在不易,必须把显存的各个引脚功能都搞清楚。我就曾经发现,虽然从DDR3的脚位图上看,各种显存型号都是一样的,但是在有的卡上,英飞凌的显存,某些关键脚位的接法和三星的就不一样。而且单就DDR3的显存来讲,有个脚位的电平不同,竟然会改变调换显存的某些地址和控制的脚位,也就是说,我们看到的显存脚位图不是唯一的,是会随着某个电平而变的!我说这个都没人相信,以为是胡言乱语,可是有几个人认真的看过显存颗粒的说明呢?上面可是说得明明白白的。
早期显存不易弄到,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做各种实验,但是效果不好。现在手边废卡很多,也就不想盲目的去做这种事情了,还是尽量用原型号的代换保险、省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论坛出问题,才看到。关于显存的代换,我明白了你的意思。你说的时序,就是指显存行、列地址的充放电、刷 ...

受教了,不过真心不懂我太小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论坛出问题,才看到。关于显存的代换,我明白了你的意思。你说的时序,就是指显存行、列地址的充放电、刷 ...

荣哥,就是测量阻值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,我才学维修,完全找不到方向。
还有就是我现在学习换显存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有的换好了,用一下下就花了,然后又加焊一下,又好了,然后又花。。。。。。无限循环。。。我倒。(我是直接换的新的颗粒上去,因为是练习换显存,所以都是在好板子上练习,把好的颗粒拆下来扔一边,然后用新颗粒去换。)不知道是不是焊油搞多了,反正放一晚上,第2天颗粒上有水珠子凝结- -还有就是清理焊盘感觉也很不轻松,到现在,已经把2个焊盘给拖挂了- -就是2个焊点的之间的阻焊漆给拖没了。看来还需要多多练习才行。

以前完完全全没任何的手工基础和维修知识的基础,都是在论坛里潜水看贴学那么一点点,希望荣哥能指点一二。

网友A:
1)测量阻值,是我们没有很高级的检测工具时所常用的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,一般电路有问题的时候,其对地阻值往往会发生比较大变化,譬如短路、开路等等。拿显存来讲,显存的地址线、数据线、控制线都是和核心连接的。当我们拿到一块花屏的显卡时,首先可以用软件检测定位故障点,例如某一个显存与它相对应的核心部分有问题了。但是因为它们二者是连接在一起的,要具体确认究竟是核心问题,还是显存的问题,怎么办呢?那就可以用测阻值的办法来确认。根据就是,核心的阻值相对比较小,而显存的阻值相对比较大。在不拆显存的情况下,如果我们确认某条数据线出问题了,但是测量发现它的阻值与其它的一样大,那么就可以认为核心是好的,可能是显存的问题,反之,如果阻值明显变大,那么就可能是核心开路、脱焊了。如果你拆了显存,问题就很简单,测量的肯定就是核心的阻值了。
其它部分的阻值测量原理也一样。你要清楚知道是在测试什么东西的阻值。有的人测量RGB的阻值,就不清楚到底在测什么东西。连那个75欧姆匹配电阻都不拆就测,那不就是在测电阻本身吗?有什么意义呢?测来测去都是正常的,总也找不到原因。
2)清理焊盘很简单,用刀头烙铁轻轻的平拖,不要用力,要等焊锡融化了带走,表面不是一定要非常的平整,只要没有尖刺就可以了。最好不要用吸锡带。那玩意只会坏事。
3)显存的拆换都非常简单容易,风枪就能搞定,焊油不能太多,太多芯片会漂移。好的焊油是关键。掌握好温度,当焊锡融化时芯片会往下一沉,再用镊子轻轻一推就好了,前后不过十几秒钟。说的都是经验,实际还要自己在练习中去体会。相信一定能做好的。
4)我认为维修要具备两方面的能力,一个是手工,这个不难,不过是个技巧,多练习谁都可以做得很好。一个是理论基础,这个就看各人了,对显卡的理解深,那么对故障的分析判断必然准确,就可以少走弯路,遇到疑难故障就不会没有思路。其实修东西就是看你会不会测量,怎么测量,测量哪里。故障找到了,难道还解决不了吗?
有很多人轻视理论基础,自认为手工好就很不错了,这是很可怜可笑的,要知道是脑子指挥手,而不是手指挥脑子,脑子里一团浆糊,手工好有何用处?只能靠运气来修理,阿弥陀佛、上帝保佑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)测量阻值,是我们没有很高级的检测工具时所常用的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,一般电路有问题的时候,其对地阻值 ...

太感谢了,你说的这些对我这种才上路的小白太有帮助了。

看来那个吸锡线真的是太耽误事情了,我总以为要把锡弄干净才行,结果拖的焊盘上的阻焊漆都没了。

继续潜水学习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这是针对显存来讲的,核心的处理有更好的方法,我曾经写过专门的帖子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太感谢了,你说的这些对我这种才上路的小白太有帮助了。

看来那个吸锡线真的是太耽误事情了,我总以为 ...

哎,我头大了现在,几乎换过的显存,用个几分钟,几小时,最多就是隔一天就挂了。
有时候是一颗报错,有时候是两颗报错,有时候是三颗报错,有时候全部挂掉。

我是全部用的好卡来练手,然后显存全部是用的新的换的,换好后,顺利开机,跑mats OK。

可是总管不了多久就花了,然后加焊,又好,用一下下又挂,加焊,又好。

是不是我的焊油不行呀?而且我没有去洗掉焊油,这个需要洗吗?用的是3元钱一个圆形的小铁桶的那种。
难道是我把焊油弄的太多?花了之后,我一加热,下面的含油又开始沸腾了。还有就是,几乎隔一晚上,换过的显存地方,都有水珠子凝结。我倒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哎,我头大了现在,几乎换过的显存,用个几分钟,几小时,最多就是隔一天就挂了。
有时候是一颗报错,有 ...

焊油很关键,不能用你说的那种便宜货,那种是黑色的吧?这种用于上锡比较好,例如新的烙铁头上锡,或者在补线的时候,刮掉阻焊漆后给连线上锡。但是最好不要用在显存或者核心的焊接上。松香水也不好,不易清洗。显存可以用国产的那种乳黄色的焊油,便宜点,核心就最好用进口的,效果相差很大。焊油不能加很多,而且换显存等时要用天那水等清洗干净焊盘。牙刷轻刷两下就干净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焊油很关键,不能用你说的那种便宜货,那种是黑色的吧?这种用于上锡比较好,例如新的烙铁头上锡,或者在补 ...

就是淘宝上买的,大桥牌 中性焊锡膏 3元一个。

不知道应该买哪种做bga要好点呢?

还有,现在我练习换显存,现在拆下来的好显存都有快100颗了,我晕,感觉好浪费,想自己试着植球。不知道需要买些什么东西才行呢。我现在就一个936烙铁和一个858D+风枪的数显焊台,然后一个万用表,还有吸锡线,和这种便宜的焊油。

希望荣哥指点一二,嘿嘿,谢谢荣哥了~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就是淘宝上买的,大桥牌 中性焊锡膏 3元一个。

这种铁罐子的不行,焊油上不要省钱,效果差别很大的。焊油的颜色要淡的好。你可真有劲,练习要拆那么多显存吗?我们就是拿几个坏的反复做做就可以了。不但要把球做上去,还要保证芯片不会因温度过高而损坏。显存用风枪就够了,植球需要钢网,当然还需要买球。含铅的球比较好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铁罐子的不行,焊油上不要省钱,效果差别很大的。焊油的颜色要淡的好。你可真有劲,练习要拆那么多显 ...

呵呵,因为我不会植球,所以就是拆下来换新的,然后又拆,又换- -买了200颗过来练手,都快用完了- -

你说的重点我记住啦~~

浅色的焊油,钢网,有铅的锡球。

对了,我淘宝找了一下,有分直接加热和不能直接加热的钢网,还有有铅锡球,是用0.45的对吗?

真心谢谢荣哥这样耐心的回复我这种超级小白白的问题~你是我的恩师啊。

网友(点评):
对显存来讲,一般都是带钢网加温的,焊油也可在网上找,台湾的、美国的(还有小日本的,咱不是在抵制日货吗?就不考虑了)都可以。显存的球用含铅的,0.45和0.5都可以。先把显存练好,接着就可以练习核心了。

网友(点评):
帮人帮到底,既然开了头,就做一回好人吧。恩师可实在不敢当。

网友:
这个一问一答真好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