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0G原长城电脑硬盘,变成100G了

楼主(2012-11-17):
求大神帮忙,原长城电脑的160G硬盘变成100G了 用MHDD29显示真实容量不行,也没提示有被修改过  怎么弄可以恢复真实容量求解

网友:
上PC3000把lba数放开就好了

网友A:
我见过一个250G的变成8G了  客虎那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见过一个250G的变成8G了  客虎那走了

呵 整不了了。前几天我见了一个不知道多大变成6G了

网友:
菜鸟等大神

网友:
低格就好哪

网友:
mhdd4.6------nhpa

网友B:
又搞出问题来了。硬盘分不了区,不能格式化………………错误的文件系统-文件分配失败(如交联的文件)应该使用CHKDSK来修正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又搞出问题来了。硬盘分不了区,不能格式化………………错误的文件系统-文件分配失败(如交联 ...

现在一分区就提示这东西了……不会把硬盘搞挂了吧

网友C:
这个貌似只能用PC3000来解决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貌似只能用PC3000来解决......

没PC3000看来死定了

网友:
你用MHDD4.6试试呢

网友D:
用MHDD4.6版本,把容量改回去就行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MHDD4.6版本,把容量改回去就行了。

嗯 谢谢,我明天去试试,,现在搞的连分区或格式化都不可以了

网友:
BIOS l里面是好多G   DM低格看可以解决不。

网友:
用HDDREG试一下、再不行低格吧!

网友:
用PC3000来解决即可.

网友E:
嗯......分区表什么的。...最好查查...低格下如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