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0不加电维修

楼主(2012-11-17):
故障现象:不加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修过程:拆机测量主板无系统供电输出。按开机按键不加电
维修测量步骤:
1、 测量芯片工作条件发现ON3,ON5信号电压偏低,只有0.9V,PMH4已发出电平,0.9V电压原因为被TB拉低导致,TB拉低开启信号,必然有短路;
2 、测量供电电感对地阻值,5V电感对地阻值1K正常,3.3V电感对地阻值30欧姆,阻值偏低,断开保险测量,后级微短;

3、 烧机法排查,发现EC发烫,摘下后测量阻值依旧偏低,继续加电烧,电流在0.33A,南桥发烫,摘下南桥后,短路排除;

4 、重新加电测量,系统供电已经产生。

5 、更换南桥与EC后,故障排除。

网友:
问下。我听说了几次烧鸡法。请问什么是烧鸡法。求详细解释

网友:
不错,蛮详细的,学习了

网友:
就是加电看哪里发热咯。发热的地方就是短路的。这是常识。

网友A:
T40 换个EC 还换南桥 这费用顾客还有维修的必要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插上电看哪个元器件不正常发烫

可有些机器开不起电呀。我原来以为是比如5V短路。就直接接个5V在主板上烧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有些机器开不起电呀。我原来以为是比如5V短路。就直接接个5V在主板上烧呢。

机器故障要一步一步来排除,有的问题好解决,有的问题就要费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40 换个EC 还换南桥 这费用顾客还有维修的必要吗?

这个要看仁兄怎么报价了

网友D:
用烧机法需要用多大的电压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做啊 做的很详细 学习下

网友:
呵呵,烧鸡还是不怎么会用,郁闷。

网友:
呵呵 但是T40的机主 一般都比敞亮 你懂得

网友:
楼主用的多少V烧的,我喜欢用8v 2a

网友:
烧鸡发 很好用。。短路最好用了。。。烧下就出来了

网友:
烧机也是有风险的。

网友:
烧机也是有风险, 首先要了解电路原理。特征和烧机范围,不要使故障扩大。

网友:
不错,值得学习,烧机也是有风险, 首先要了解电路原理。特征和烧机范围,不要使故障扩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烧机法需要用多大的电压

3V就可以了

网友:
谢谢了,我想问一下怎么检测南桥的好坏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