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普FSP2160B

楼主(2012-11-17):
用什么可以代换

网友:
什么东西   用什么代换      说清楚点

网友:
FSP2160B
是三端稳压器输入5V输出3.3V飞利普
显示器的通病在驱动板上造成不开机我用1117代换成功

网友:
如果遇到同一情况就是它的原因

网友:
通电测只输出0.68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