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G31M3 V2 MS-7529 VER:1.1不复位 UP6103S8

楼主(2012-11-17):
V星G31M3 V2   MS-7529 VER:1.1不复位,一查,全板没供电,内存供电,桥供电,总线供电,CPU供电都没的,这个板子先有内存供电,其他的供电才出来,开始修内存供电,一查没短路,上下管的G极通向UP6103S8,但找不到最后在料板上找了个UP6103ASU8换上,跑码显示,U1就在CPU的右上方

网友:
我是怎么判断的是先有内存供电的!还是所有的板子都先有内存供电的!

网友:
挺简单的 按照 时序来修 很快就会修好

网友:
把时序共享一下呀

网友:
就是,有时序就共享一下呀

网友:
你是通过什么知道这板一定有先有内存供电才能用的、????

网友:
修过N例了,都是这UP6103

网友(2013-03-07):
我手上也是这个板,无复位,测过UP6103无输出波。

网友:
我这块板桥供电没有,是LM358控制的。不知道怎么查。

网友:
我的也是无复位。换了UP6103ASU8也不行

网友:
刚把供电修好,又变成内存时过时不过的,请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

网友(2014-03-24):
怎么判断的?

网友:
新手前来学习,非常好的贴子

网友:
新手前来学习000000000000

网友:
V星的通病?

网友:
我现在手里有一块这样的板子  我是新手  不知道怎么修啊   谁可以教下我

网友(2014-08-24):
我今天也遇到了··刚刚测试好的主板发给客户!客户拿回去几个小时就开不了机了!拿回来一测试主板上面什么电都没有 复位灯常亮! 检测了半天发现还是怀疑U1 有问题 也就是楼主说的这个芯片! 我也买了芯片等回来换上试试!看是不是通病!

网友(2014-10-28):
是uP6103SB这个芯片在V星板子上算是常坏元器件了,给PS2接口和上USB接口(不带网卡的USB接口)供电的八角也常坏,通病是五角桥供电和给这个五角芯片EN的内存槽子上边的U2,SD打头的芯片。说到这内存供电桥供电基本就OK了。

网友:
再补充一个总线供电的问题,我貌似修到过好几例总线供电场管坏的。很纳闷呢,怎么那个管子也坏!~@~!G级电压10.7左右,S没输出,换了就好。

网友(2016-06-19):
意思是UP6103S8和UP6103ASU8通用是吧?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 收藏了

网友:
请不要灌水

网友A:
楼主,UP6103S8哪只脚是EN开启信号啊?或者传份PDF上来,谢谢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UP6103S8哪只脚是EN开启信号啊?或者传份PDF上来,谢谢!!!

http://up6103s8.hotic.114ic.com/这里好像有pdf看一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