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的问一下,烙铁地线要不要加二极管

楼主(2012-11-17):
黄花的907烙铁,带了根地线,因为我们小区很新,电源的地线接地良好,所以我就把烙铁的那个地线夹,买了个三插换掉原来的两插,把那个地线夹接到了插头的地线上,但因为担心地线有时别家漏电而反窜到我这里,所以想问一下,我在地线上窜一个二极管,能不能避免地线上的电电反窜?
大家认为有没有必要?

网友:
地线上不可能有电的!有电早也入地了。

网友:
没必要的,电不会串到你这

网友:
如果加了,有没有负面的影响?

网友A:
不能加,地线的作用就是泄掉漏电,加2极管后如果真的漏电自己想一下就明白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能加,地线的作用就是泄掉漏电,加2极管后如果真的漏电自己想一下就明白了

如果漏电,因为二极管反向不通,就不能导到我的烙铁上,如果烙铁上有静电,就通过二极管泄走了,这样不行吗?

静电不是直流电,不知道你怎么想的

网友:
地线有电也窜不到你 家的,全跑地低下去了。放心

网友C:
真真的地线上不可能有电,你以为水管当地线

网友D:
二极管有正向导通的截止区的,电压小于这个是不导通的,反而会变成麻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真真的地线上不可能有电,你以为水管当地线

改天拿火线搭在地线上试一下,但要先把漏电开关短掉,再测地线上电压,
会有什么后果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二极管有正向导通的截止区的,电压小于这个是不导通的,反而会变成麻烦!

有道理,我多虑了,也学习了。
地球真好啊

网友:
正常我们家里的电源是220v交流电,万一总接地不好,别人家电器漏电串过来,你接一只二极管是不管用的,只是把原来的交流电变成直流电。

网友:
第一次听说地线会有电反串的,除非你家的地线到接地那头被人给剪了,哈哈哈

网友:
一搭上去就烧保险了,你还测什么测呀,火线接地,你的想法太天真了吧。你拿火线搭上去不就是短路了?

网友:
地线与大地相通,若地线接地良好你不用担心地线会有电窜入电烙铁;这担心没必要。

网友:
假如地线被截断,如果真的漏电过来了,加个二极管,反而成了半波整流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漏电,因为二极管反向不通,就不能导到我的烙铁上,如果烙铁上有静电,就通过二极管泄走了,这样不行 ...

比如过高的漏电电压把你的二极管击穿断路,那么再次漏电会通过什么对地泄放呢?

网友:
楼主:“接地线上串联二极管?元芳,你怎么看?”  元芳:“漏电难道一定是直流的吗?是我看这事实属画蛇添足,不可行!”

网友:
来看看 顺便学习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