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MS200一体机原装适配器不能开启,但可调电源加大电压可以开启,维修思路

楼主(2012-11-17):
请问一下,我这里有台HP MS200一体机,用原装适配器18.5V开启不了,用可调电源把电压调到19.2v就可以开启,是什么问题?可调电源在19.2V以下也开不了,谁能告诉我维修思路。待机正常。

网友:
查一下  18.5v时候待机正常吗?   正常的话可能麻烦点了    很可能是一个很小的地方转换电压的管子不良,,  看看图纸一点点查

网友:
这个有点麻烦,运气遇到过一台ibm的机器也这个问题没有搞定。

网友:
18.5v时待机正常,但不能开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