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19显示器拔掉信号线无提示

楼主(2012-11-17):
刚修了个优派19液晶显示器,原来是不显示。更换电源板后显示正常,测试时发现一个问题:拔掉信号线后黑屏无提示 ,请问各位师傅这是怎么回事?有影响吗?

网友:
检查行场信号

网友:
主要接信号线正常就行,,,无信号时指示可以正常亮也正常。。。

网友:
没问题  客户讲究的能用就行

网友:
只要不影响使用就行了。

网友:
不影响正常使用就好了啊

网友:
其实客户倒是没说什么 我估计他也不知道 呵呵 我就是不明白怎么回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