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6400 invalid configuration infor mation-please run setup program

楼主(2012-11-17):
DELL 6400 invalid configuration infor mation-please run setup program  提示这个就不动了按键盘所有按键无反应 是什么问题 求帮助 看了论坛上 都说 刷bios 换IO 南桥  硬盘 CPU 内存 无效 无答案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是DELL自己提供的检查服务,你检查一下就OK乐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按键盘没反应的。。要检查哪些呀能说具体点吗

你接个外接键盘按F1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接个外接键盘按F1

按了 没反应 内接外接都试过了 其实他内接键盘是好的  就是按了没反应不知道为什么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按了 没反应 内接外接都试过了 其实他内接键盘是好的  就是按了没反应不知道为什么

进BIOS按F2的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进BIOS按F2的吧

所有按键都没反应 就停在那里不动。你修过这个问题吗?

网友C:
是不是硬盘坏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硬盘坏了啊

换过硬盘一样

网友:
以前我有个CQ40 也是这样   硬盘坏了换个硬盘就好了

网友D:
看样子是某个配置信息无效引起的。具体的这个你可以断开各种外接设备实施  如光驱。硬盘。等等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样子是某个配置信息无效引起的。具体的这个你可以断开各种外接设备实施  如光驱。硬盘。等等。。。

裸机试过一样。。

网友D:
按道理刷BIOS应该可以噻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按道理刷BIOS应该可以噻

是啊 一开始就想到刷BIOS了 刷了也一样的现象 奇怪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所有按键都没反应 就停在那里不动。你修过这个问题吗?

F12呢,你裸板试一下吧,估计就是死在LOGO那里了

网友:
对啊  这种问题硬件都基本上正常了。板子上面有芯片带程序的吗?可以看看有没有带程序的。最大的可能性就是BIOS了。因为到了那一步应该是主板电路工作正常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F12呢,你裸板试一下吧,估计就是死在LOGO那里了

按了没用 也是到文字这里死掉

网友E:
我之前遇到过DELL D630也是这问题后来是换显卡好的 不过我那台是偶尔出现 不是每次都出现 可能和你的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之前遇到过DELL D630也是这问题后来是换显卡好的 不过我那台是偶尔出现 不是每次都出现 可能和你的不一样 ...

嗯 是啊 我这个是集成显卡的  不过有那么一两次很久后 断个几秒钟再开又能进 不过会死在滚动条那里 关掉再开又是一样进不到系统卡在LOGO那条子走完那里不动了  清掉COMS 又是显示文字 不动。。

网友:
刚修好一台这种故障的,是要输录BIOS密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