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19a300b 花屏

楼主(2012-11-17):
能显显,左边三分之二花屏 有时候正常,屏型号三星LTM185AT05,是不是屏坏了,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 这能修吗?怎么下手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三星

网友:
屏线,驱动,最后是屏,有可能屏问题大点。。。

网友:
屏的问题 修有风险先给客户说好再下手

网友:
先换下屏线试试,如果还是不行屏可能就有问题啦

网友:
一个个排除吧。

网友:
屏线没有问题,是不是屏上面的大芯片啊

网友:
用通用板点下 就知道屏是好的还是坏的。你这个是三星18.5的屛,要用专用屛线。如果是屏坏,再说修屏的事。如果不是屏坏,应该是驱动板的事,先软后硬,找到源程序,先刷下。不行的话在动烙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