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L410 不定时掉电

楼主(2012-11-17):
十天前一朋友拿来一台联想SL410笔记本   说是不定时自动关机 接过后开机试用了20分钟没有关机 自行关机重启时  问问题出现了 进不到系统就掉电了  在开还是一样  就拆机 裸板试的时候 手碰到了一个MOS管发烫 就先把他换了  换后试机一天没有问题  第二天试了半天也没有问题  就让朋友拿走了  两二后打电话说还是老关机   拿来拆机 还是那个管子发烫 型号的8023   不知道是代换的管子功率人小还是?   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这个故障有意思,看到这个电路图我就想起前段时间修的机器,好好用示波器测测,你会有新发现的。

网友:
把上下管都换了,试试、

网友:
查查这个管子的G级的波形吧

网友:
知道了那里还不说,如果人家没波你不是白说了!

网友:
换MOS管的时候最好把上下管都给换了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。。。。搞好了  LG给个回复呀

网友:
8023不是产生总线供电的上管吗,楼主要换的话,直接上下管全换掉,N沟道的我喜欢用 4800b代换!

网友:
这本都返修三次的   第一次   是上管发热  我换了  回去用了三天 问题又出现了  第二回来 上下管都换了 还是用几天  第三次回来  上管击穿了 F2保险断开 其次换个保险 上管  这个我在店开机看电影一个星期没有问题   拿走了 用了三天又不行了  头疼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