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 a656n笔记本 有竖直条纹

楼主(2012-11-17):
一方正 a656n笔记本 花屏 有竖直条纹 ,外接一样。
本人怀疑是显卡坏了,拆开机后,结果不显了,什么都没有动。显卡型号QD-NVS-110M-N-A3。
于是怀疑显卡,显存空焊,重做后,还是不显,准备换显卡。各位有什么建议?感谢

网友A:
看下屏线有没问题

网友:
没检查屏和屏线就搞显卡了,没准就是他们捣蛋呢?

网友:
怎么会是线嘛  外接一样花了嘛。显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下屏线有没问题

外接现象一样的不是屏问题,我以前修屏的,屏绝对排除

网友:
那就加焊显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