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3935 LED屏暗屏问题求助。。。

楼主(2012-11-17):
宏基3935,故障表现为暗屏,LED暗屏的话无非就是屏,屏线,主板了把。屏换过两片,不行,屏线跟主板,看下图

实测5脚有3.3V,15 16 17  19V电压正常,19  20 电压3.3正常,21脚DBC EN无电压,34  35电压3.3V正常,37  38  39都有3.3V。 2脚3脚一个USB的信号,南桥发出来的,没有电压。
21脚电压是EC发出来的,DBC  EN,应该是什么的开启信号,EC我换过了,不行,这个信号应该低电平正常吧,现在大家看看应该怎么去查,电压好像都正常那,是屏线问题吗,屏线两头还不是一一对应的,还不好量有没有断线,而且没有现货试,大家先给我看看主板有没有电压问题,确定正常我就订屏线。

万分感谢

网友:
图纸在此,有用的拿走 把

网友:
21  脚    重点

网友(点评):
EC换了还不行,BIOS有重刷过吗?BIOS能影响一切哦

网友:
刷个BIOS吧

网友:
都到这里了,刷下BIOS试试吧,别的地方也没的查了

网友:
给他搞个3V的电压做开启信号不就可以了吗,和LCD屏一样的,把原线割断,在屏供电保险上接一个10K电阻在飞线就OK了,这样查好麻烦的,维修只要能解决问题就可以了

网友(点评):
接10K电阻的原理是什么 能解释下吗

网友:
2,3,4,5脚是摄像头电路,可以排除;

除21脚电压没有起来外,其他脚信号电平都已正常。
请重点关注EC的BIOS芯片或EC周围的其他EEPROM芯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