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A300维修求助

楼主(2012-11-17):
故障是开机亮了然后掉电,NEC大电容换了也还是一样,CPU供电3208和上下管换了也无果,加电后CPU电压为0.9为,然后亮机后就上升到1.3V,然后掉电,感觉还是CPU这块有问题,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,是FB反馈这快有问题么,求维修思路

网友:
这个具体的你还有看看电流跳变。后继短路有可能这样 可能是一种保护现象  你仔细查查   最好是搞张图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