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真U掉电

楼主(2012-11-17):
杂牌AN68M2主板,NV7025集成显卡单桥,故障上真U掉电,上假负载和一个坏的专门用来检测CPU电压的坏U都能正常出CPU供电,实测在上真U的时候,掉电前有瞬间的CPU供电产生,掉电后反复重新点开关反复掉电,供电IC6566换了,供电上下管全换了,涛声依就,奇怪的是强制加电的话,主板上一项供电也没有,瞬间的也没有,再下来准备换IO83627DHG或者重植桥了,求思路,

网友:
查查不上U时候 VDDA 2.5v电压正常不?上U后 VDDA电压有没有偏低?

网友:
量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,

网友:
上假负载就全部供电正常,上真U就掉电,强制加电就什么供电也不出,内存供电,桥供电,CPU供电,总线供电全不出,桥背面贴片电容强制加电有三个3.3V,两个2.25V,上假负载的时候就有三个3.3V,五个2.25V,想不通的是,强制加电就连瞬间的一下供电也不出,准备植桥看看

网友:
NV的板子啊,压着桥上电  在看看行不行

网友:
打值了吗?拔掉小四PIN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