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帖影驰GTS250卡2B故障求助

楼主(2012-11-17):
一块影驰GTS250 1G显存显卡,故障现象卡2B,换过3个不同的BIOS了,重置过GPU,故障还是一样,显存供电2.0V ,核心供电1.3V,换过晶振,在PCI显卡引导下进系统如图

难道是核心坏了?还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今天刚刚修好一块影驰9500gt tc512准将版.故障为不显。换了三个主板(vga.dvi)都不显 维修过程:用自己做的显卡供电线测试:显存供电是1.9v gpu供电是1.1v 晶针两脚电压为1.5v 32个小电容也没有掉件。阻值都正常。就是不显 换了74门电路就好了.7805稳压管由12v进转为5v后为74门电路供电.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A:
谢谢回复,这个显卡我当初换过GPU,现在装上去的是G92-428-B1,不知道是不是核心不对

网友:
很少碰到坏74门芯片的。

网友B:
楼主查查显存吧。显存不好也打不到驱动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回复,这个显卡我当初换过GPU,现在装上去的是G92-428-B1,不知道是不是核心不对

反正我原来故障就是不显:打算换了74后再不行就上bga了。结果好了。。你测一下7805有没有5v为74供电看看吧。我的也是影驰 所以和你说一下。看看是不是一样的情况。。现在我就在用这个卡。做了压力测试。跑分 都没有问题用了2个小时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查查显存吧。显存不好也打不到驱动的。

我又折腾了一下,理了下思路。当初有好几个快GT250,是不是GPU搞混了,BIOS不支持这个核心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反正我原来故障就是不显:打算换了74后再不行就上bga了。结果好了。。你测一下7805有没有5v为74供电看看吧 ...

5V供电损坏我也遇见过,不过这个显卡不是这个问题,可能是当初一下拆了好几块显卡核心,可能弄混掉了,

网友D:
核心热不热啊?都能读到bios了,证明gpu部分还好用,我个人倾向显存,查查显存时钟数据的波形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核心热不热啊?都能读到bios了,证明gpu部分还好用,我个人倾向显存,查查显存时钟数据的波形吧

核心可能是好的,可能是BIOS不对吧,当初搞混淆了

网友:
一般2A,2b只跟掉件,BIOS,核心有关,跟74门电路有关系吗.?楼主修好了说下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我又折腾了一下,理了下思路。当初有好几个快GT250,是不是GPU搞混了,BIOS不支持这个核心

我见过几个GTS250的显卡的GPU都是 G92-428-B1的

网友:
不就一个2B问题 和门路输出有啥关系,你们要知道的是,PCI进去 装不上驱动,,是和5V共电一点毛关系也没有,,这样的问题要让论坛的老大,月饼大师来修,不让他来给你们讲解,是浪费机会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我见过几个GTS250的显卡的GPU都是 G92-428-B1的

这个G92-428-B1怎么是65NM的,以前那个是不是55NM就不知道了,我唯一怀疑的就是这点,BIOS换过一大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G92-428-B1怎么是65NM的,以前那个是不是55NM就不知道了,我唯一怀疑的就是这点,BIOS换过一大堆

荣生,你觉得是哪里问题,望指点一二,解决为盼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核心热不热啊?都能读到bios了,证明gpu部分还好用,我个人倾向显存,查查显存时钟数据的波形吧

你这一可能还怎么修?都能读到bios了还跟bios有什么关系?亲?

网友F:
楼主有没有将拆芯片的那个原装BIOS一起换上去试过?250的核心是55NM的,我这几天也遇到2B了,是一张七彩虹的9800GT,开始是花屏,测试出来是D22到D30出错,重植了这颗显存无效,于是就拆下核心。
核心标识是:G92-270-A2,第一次植上去,可能有珠子掉出来,进系统不能用3D程序,测试显存B30出错,重植显存无果。于是果断地再次拆下核心,重新再植了一次,结果就这样悲惧了,卡2B了。

一共就搞了两次核心,用的是CF280T,说是芯片爆应该说不过去,背面的电感有1.2V 、2.5V、1.8V、3.3V,跟其他9800GT的背面对照来测量的,所有这几种电压都出来了。要说电感掉件也不可能了吧?

BIOS是原来的BIOS,核心也是原来的核心,就是重新BGA了两次,就卡2B了,症状跟楼主的是一模一样的,也可以读写BIOS,就是卡在2B不动。

网友:
N卡的2B还不好修,,,有那难修,我可以修亮有七成, 但是也不小得能不能修好 。我是知道法子了 我修这种卡真是费进一切,终是找到法子。这卡是通信方面出问题,,,嘿嘿,,,你们慢慢模吧,在不行找论坛 月饼大师 ,在不行就自己该拆的拆,该丢的丢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楼主有没有将拆芯片的那个原装BIOS一起换上去试过?250的核心是55NM的,我这几天也遇到2B了,是一张七彩虹的 ...

原版驱动保存着,这个显卡是双BIOS,我两个都用编程器读出来保存着,同样如此,看图上,驱动也能打上,BIOS也可以看见,很是迷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版驱动保存着,这个显卡是双BIOS,我两个都用编程器读出来保存着,同样如此,看图上,驱动也能打上,BI ...

这种故障以后会遇到得越来越多。原因也不是独一无二的,很多情况都会造成此种故障。

网友A:
确实是BIOS没走完整,在跑BIOS的时候,显卡BIOS CS脚只跳了一下,这个问题越想越糊涂

网友(点评):
片选信号跳一下是对的呀,说明选中了这个芯片,只是程序没有走完而已。发现G92的核心程序就是会容易出现这种故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确实是BIOS没走完整,在跑BIOS的时候,显卡BIOS CS脚只跳了一下,这个问题越想越糊涂

这样的故障能确定是核心问题吗

网友:
2B故障很难修,造成2b的原因太多

网友:
学习中。。。。

sfg-813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兄弟们,为了尽量排除显存的因数,我们应该多收集些GT250用的128BIT 64BIT 192BIT的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