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显示器

楼主(2012-11-17):
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?驱动板吗

网友:
你分辨率调好了吗?可能是,也有可能是屏

网友:
分辨率调好了,我想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屏或者驱动板吧!屏的几率大一点!

网友:
百分之90是屏挂了 。。  拿套板子点下屏就知道了

网友:
屏坏了r ..

网友:
驱动板的事

网友:
驱动板   屏   都可能

网友:
屏或者屏线的问题.

网友:
刷下程序试试

网友:
换分辨率要是能满屏那么屏就不坏,要是一直是这样少一条就应该是屏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