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十几天的结果子

楼主(2012-11-17):
接先前的悬赏贴,三星765MB CRT显示器不能电维修,现在指示灯正常,显示器可以亮光珊,显示无信号,就是不满屏,插上VGA屏幕没图像。
现象如下:
屏幕中间是有光珊的,我还想继续修下去,还请大师们继续指点……

网友:
看下+B多少伏  如果不到80V就是2次电源问题    如果有80V 就是行幅电路问题  上面一般有个TIP122  看这个情况 有可能是行幅电路接触不好

网友:
行幅电路接触不好,后盖上拍拍,也许有奇迹

网友:
查一下二次电源。

网友:
我承认我OUT了,从没修过。。。

网友A:
你买的高压包是原装的吗?

如果是,再查二次电源和行幅电路。

网友B:
我见了CRT就说耗电对眼睛不好辐射极大不要修了,换液显省电环保。

网友:
好像枕校电路出问题了,代换枕校管和枕校电容试试。

网友:
+B电压不够,如果场幅还拉长的话,剩下的检查枕校正电路,

网友:
以前看到电视机出现这个问题,换后面的激光灯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买的高压包是原装的吗?

如果是,再查二次电源和行幅电路。

是原装的,花了38块(加运费)高压包型号FQM17B019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见了CRT就说耗电对眼睛不好辐射极大不要修了,换液显省电环保。

这人愿意花一百块钱修,我说买一个给他一百块,他不要.

网友:
应该是枕校管虚汗,或者是枕校管击穿把和枕校管C级相连的一个电阻也一起烧断了,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好查的

网友:
这样的看见我就怕,真没有修过学习啦。

网友:
应该是枕校电路故障,没有图纸的情况下,顺着上下阻尼管的中点一路跑过去,有一个电感,后面是一个几微法的电容,再后面是一个电阻到枕校管,就这么几个零件很好找的

网友C:
这个高压包,还有得卖吗???前两年,,我有两麻代的高压包,,全是以前买的新的和测试过正常的,,,卖给收垃圾的都不要,那两麻代,买回来,好几K了,,,直接扔垃圾桶了

网友:
现在修CRT 显示器的不多了

网友:
修枕校电路看看。
插上vga 无图像比较麻烦。一般是小信号处理电路坏了。那集成块不好买。

网友:
我修过这种故障   在行输出变压器旁边有个S校正三极管开焊了或开路了。

网友:
我跳楼的心都有了,现在加焊了行部份电路,光珊正常了,能满屏,现在是没图像.我晕……

网友:
脱机显"无信号",联机无显示:
看指示灯如橙色
检查H,V信号是否到达CPU,存储器数据是否正确.
如绿色检查B+.

网友:
指示灯不管插不插都是绿色的,不过再插VGA那一瞬间时指示灯灭一下又变成了绿色,拔掉VGA线那一瞬间也是灭一下变成绿色.

网友:
能修这个的都是高手  很羡慕你们  好想和你们学习学习

网友D:
没个修过这种显示器

网友(点评):
小心扣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个修过这种显示器

回答什么会扣分啊?不懂呢

新安江 -2 严禁灌水 这叫扣分!

网友:
可以参看电视机的行扫描电路维修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帮忙,经过二十几天的奋战,终于交给了客户,不过屏幕还是不能满屏,左右两边伸缩到100都不能满屏,造成左右两边有一点黑边,上下可以满屏。

网友(2012-12-20):
引用 网友C:
这个高压包,还有得卖吗???前两年,,我有两麻代的高压包,,全是以前买的新的和测试过正常的,,,卖给 ...

我们这儿还是0.5元,有人收,只是太不值钱了

网友:
买一台就80

网友:
此机器已修好,具体都不知道怎么好的,到处补焊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