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E420 无3V 5V

楼主(2012-11-17):
现在手上一台E420 二修机,拿过来是D95280系统供电短路,现在我换了一个D95280, 现在的问题是3v 5v 偏低, 只有1点几。测量芯片工作条件发现12脚 REF2V 只有0.6多 是正常的吗?其他脚都正常。 初学,大家帮忙看一下。
芯片

网友:
发到迅维给我修吧,不给你要钱。 自己承担运费就行了
同意楼主:
5.0
小不才
同意楼主:
这么好,改天我发给你吧。

网友:
月饼
。。。。。。现在没这样的事啦

网友:
92580的供电都查下
REF对地是否短路
把REF外面的接的地方都去掉。看是芯片输出低了还是被拉低了。

网友:
REF不对 在换个芯片试下

网友:
看下这个芯片的PDF,你代换的应该有点不一样,比如后缀。0,.6正常你去看反馈电阻要改下论坛里有帖子的

网友:
基准电压好像电路图上标的是3V啊

网友:
你这很明显是芯片本身问题!基准电压上的电容不会坏!

网友:
测下BOOT引脚电压是多少?电压是否正常?

网友:
你的芯片买错了 要买个原来的

网友:
E420通病好像就是这个D95280容易坏 我修了3个都是3 5V只有1.几V 可能是你的芯片有问题把 建议在换一个试试看看

网友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应该是芯片不对 原来的芯片是D95280147 我换的是D95280146 换了就是楼主的情况一样的

网友:
我的还是没解决 还给客户了

网友:
你这个芯片有问题,它的REF应该是2V。你先换一个试试。

网友:
遇到同样问题了。不知道哪家的芯片好。估计假芯片了

网友:
现在卖芯片真TMD没良心。。。。

网友:
芯片不行呀 换一个就好了

网友:
要么换IC,要么改反馈电阻,把反馈回来的电压改到和参考电压一样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个芯片假的太多,一般正品换上就好,这个板子不会出其它问题的!现在这个芯片特别贵60一个不一定是正品!

网友:
如果其它的工作条件满足就断开REF外围测有没有2V如果有那芯片坏的可能性就没那么大了,如果没有那就换芯片吧.

网友:
换个芯片试下

网友:
应该是芯片本身的故障,几个供电芯片的基准电压都是2V

网友:
可能是反鐀,FB脚的电压对不对

网友:
REF 应该是2V

网友:
这个芯片伤不起

网友:
首先看芯片型号对不,然后再换一个,我买过,这芯片有坏的也在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