隔离保护的一个小难题,请教高手(已上传图)

楼主(2012-11-17):
隔离保护的一个小难题,请教高手。图中的PQ35A和PQ35B,在电路中是怎么工作的,保护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状态,正常的时候是什么状态,工作条件是什么?全答对且第一个答对者,送40下载分

网友:
图都 没有。我想你那是双P管吧 还不是一样,G极低电平导通

网友:
我说话算话,希望高手指点

网友A:
AC-OFF-3#:关闭AC供电,正常时是高电平,低电平时是拉低PQ35的2脚和5脚,这时候PQ3的G极和S极直接相通,PQ3截止。同时DC-IN-MOS和DC-IN-G1直接相通
MAIN-DC-SW-OFF#:正常时是高电平,低电平时是拉低PQ35的2脚,让DC-IN-MOS和DC-IN-G1直接相通
PQ3导通条件:AC-OFF-3#为高电平,ACDEV#为低电平

网友:
多谢指教,等会,我验证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C-OFF-3#:关闭AC供电,正常时是高电平,低电平时是拉低PQ35的2脚和5脚,这时候PQ3的G极和S极直接相通,PQ ...

我按你说的验证了一下,当PQ35的第5和第2脚接地时,第3脚和第5脚电压确实变成高电平,但是用万用表二级管挡量第3第和第4脚时,发现它们并没有相通,同样第1脚和第6脚也没有相通。这是为什么?按照你的说法,PQ35,第2脚和第5脚是低电平时,等于是第四脚为第三脚提供的高电平,且第1脚为第6脚提供的高电平,那么当第2脚和第5脚都是高电平时,PQ35是如何工作,是谁为第3脚和第6脚提供低电平?这个你也是没解释清楚。希望你能补充一下,谢谢

网友A:
DC=IN-G1这个信号接在哪里啊?ACDEV#的个信号就是用来给PQ3的G极提供低电平的

杰之王 -1 赞一个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C=IN-G1这个信号接在哪里啊?ACDEV#的个信号就是用来给PQ3的G极提供低电平的

DC=IN-G1和ACDEV#都是接在隔离保护上场馆和下场馆(P管)的G级,同时连到充电芯片。你的意思是它们的低电平是充电芯片提供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C=IN-G1这个信号接在哪里啊?ACDEV#的个信号就是用来给PQ3的G极提供低电平的

我验证了一,你的结论是正确的。不愧是高手。交个朋友。还有,40个下载分,我会想办法发给你,看通过什么途径发过去

网友B:
二楼分析得有道理,低电平的时候用万用表打才会通撒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二楼分析得有道理,低电平的时候用万用表打才会通撒。

4楼才是精髓,我亲自验证

网友:
大致了解了,但我基本功不太扎实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AC-OFF-3#:关闭AC供电,正常时是高电平,低电平时是拉低PQ35的2脚和5脚,这时候PQ3的G极和S极直接相通,PQ ...

我心里有一个疑问,上面那个复合二极管,不是说正向导通,反向截止吗?那个电流是怎么流过去的?

网友D:
楼主有空看看基地那本笔记本维修90例上面有这个电路的详细分析

网友:
是P管,导通是低电平

网友A:
当二极管的负极接地时,正极也就只有0。3V-0。7V的电压了,而PQ35AB的E极高达十几V,B极也就0点几V,相当于低电平,这时候E-C导通。
DC-IN-R经PD6降压后,给PQ4A的G极一个高电平,将PQ4B的G极接地,使MAIN-DC-SW-OFF#保持高电平。而AC-OFF-3#在AC正常的情况下,也是高电平,不起作用,从而PQ35AB的B极也是高电平,这时候PQ35不导通。

网友:
你们的结论都是正确的。不愧是高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有空看看基地那本笔记本维修90例上面有这个电路的详细分析

好的,我去搜一下,这个建议很重要,很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当二极管的负极接地时,正极也就只有0。3V-0。7V的电压了,而PQ35AB的E极高达十几V,B极也就0点几V,相当于 ...

这块电路除了PQ35,其它部分我都知道,多谢你给我解决掉这么大的疑团

网友:
DC-IN-R经PD6降压后,给PQ4A的G极一个高电平,将PQ4B的G极接地,使MAIN-DC-SW-OFF#保持高电平。而AC-OFF-3#在AC正常的情况下,也是高电平,不起作用,从而PQ35AB的B极也是高电平,这时候PQ35不导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心里有一个疑问,上面那个复合二极管,不是说正向导通,反向截止吗?那个电流是怎么流过去的?

特性是没错。但是PD202的3脚接到了DC_IN_MOS, 当没插适配器1脚AC OFF3#为低电平时,PD20的3脚19V就被拉低,PQ35AB导通

网友E:
这个电路应该就是充电芯片检测到适配器是,ACOFF就为高,并用适配器供电。没检测时ACOFF就为低,就要用电池供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电路应该就是充电芯片检测到适配器是,ACOFF就为高,并用适配器供电。没检测时ACOFF就为低,就要用电池 ...

说对了一部分,还有一部分是起到隔离保护的作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