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5V 1000UF和25V 820UF 可以互换嘛

楼主(2012-11-17):
今天接到一个显示器!  开机一会就不亮了!  拆开看下! 发现是 电容股了!  我就找了一个换了上去!  发现它上面电容是  25V 1000UF  的  我手里只有25V 820UF 的 找也找不到!  也不问他! 只有换上去!别无选择!  一个怕会爆!  我就上两个25V 820UF  电容上去!  给个意见,这个会出现坏的现象不??????

网友(点评):
放心换吧,我都换了不少于2000只了。

网友:
不会的 放心换吧

网友:
第一、一定不会因为1000变820就爆了。
第二、1000换820,能用,但是可能滤波不是太好。
第三、换上两个820,就成了1640uF,>1000uF,比原来1000更好。
第四、如果这两个820能同时放上去的话,就这样,不用再担心了。

网友:
一个也行吧,不用两个吧

网友A:
小心不要正负极接错就不会爆哈!接错了就会爆的哦!

网友:
放心的换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心不要正负极接错就不会爆哈!接错了就会爆的哦!

目前还不会!  犯这个低级错误!

网友:
数据差不多就可以   换没问题

网友:
可以换的    一个也行

网友:
uf小点无所谓   V数 不能小就OK

网友:
我感觉误差在<%15以内影响不大。。

网友:
误差不是太多应该都行的吧。

网友:
即使1000uf也有误差的,因此820uf完全可替换的。

网友:
差不多的,都可以换,只是没原来那么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