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柏20寸宽屏,指示灯一闪一闪

楼主(2012-11-17):
compag 康柏 S2021a       宽屏
Model NO: M200RW01 V.3显示器带喇叭的,还比较新的一台机子
不插屏线白屏,指示灯是绿色长亮
插上屏线黑屏,指示灯是绿色一闪一闪的
这个电源板上是5v 和3.3v供电到驱动板上的,目测没有明显故障
请高手指点,谢谢先

网友:
驱动板故障,先换通用板试试。

网友:
屏供电短路了,换插排线旁边那个比较大的管子试试???

网友:
先测下屏    电源功率不够也这样

网友:
换个通用的驱动板吧!

网友:
屏供电电路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