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电流维修数码相机

楼主(2012-11-17):
相机要正常开机,必需具备下列几个条件:1相机供电要正常。2相机电源电路输出的各路电压要正常。3时钟信号要正常(由晶振产生)。4复位信号要正常5逻辑控制电路(微处理器)要正常。6支持逻辑电路的系统软件(固件)要正常。7保护电路要正常。
相机不开机的一般检修方法:
如果按开机键无一点电流,重点检查电源电路,保险电阻。
如果开机电流只有几MA,重点检查复位信号,时钟信号,逻辑控制电路。
如果开机电流只有20——30MA。需要进行固件升级。
如果开机电流由几百MA下降到几MA,检查保护电路。

网友:
这个方法很实用,呵呵

网友:
相机的电源要转到可调稳压电源上,有 这样的转接口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