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40

楼主(2012-11-17):
有台联想T40,老是死机,有时黑屏然后过一会就好了,还有时候打不开机子,请大家给点建议

网友:
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呢?

网友:
有可能显卡和南桥都有问题,多检查一下

网友:
显卡虚焊了,这机器加焊有风险

网友:
显卡的可能性多

网友:
谢谢了,我估计也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这机大部份都是显卡问题,

网友:
T40的显卡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