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主板无复位故障检修一列

楼主(2012-11-17):
今日接一杂牌主板,上电不跑码,复位灯常亮。拆机上工作台,先目测整个主板,桥供电1.5V两个电容怀孕,CPU4V 560UF电容已经下崽崽了,心里不禁暗喜,此版就是这两个电容的问题,打发走客户,三下五除二赶紧换掉这几个电容。触发,悲剧中,还是如此故障,测5大供电,南桥1.05,北桥1.5 ,总线1.2 内存1.81 cpu1.3。晕掉所有供电都有,居然不复位。由于主板供电都正常后会发出PG信号给南桥,然后南桥复位北桥,北桥才会复位CPU,所以思路还是转到南桥上面来。看看南桥收到这个信号没有。于是按开关关机,5秒过后居然还是没断电,思路明了了,南桥工作不正常,这个板板真是一个脏,到处都是灰,吹又吹不掉,洗板水洗嘛怕是没那么多洗板水洗,干脆拆机水洗吧,洗过之后给他来个日光浴。几个小时候后,拿进来插上电看看效果,哈哈,华丽丽的跑起来了。

网友:
水洗也可以,没试过,怕干燥不好出新问题。

网友(点评):
水洗是可以的,但一这要干燥弄得彻底。

网友:
水洗也就是死马当活马医。个人觉得风险大。

网友A:
这个问题这么奇怪的?洗了就好了?晕

网友:
其实就是灰尘太多引起的

网友:
水洗你不怕他久了会生锈呀?

网友:
测5大供电
怎么测得啊,引脚还是什么啊?新手!求赐教!

网友:
水洗不怕后遗症呀

网友:
学习了,不过我一般搞之前就清灰了。用水洗了都是当场用电吹风吹干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这么奇怪的?洗了就好了?晕

其实在这之前,我水洗主板排出了至少20块疑难杂症的主板。有时候灰尘和油泥会造成不正常的一些故障

网友(点评):
~~水洗我没干过,担心很难把水蒸发干净!看来你水洗已经是老手了,水洗板有没注意事项呢? 我的IBM是朋友从广州打工带回来的,质量蛮好 15寸 试机很实用。

网友B:
~~这种现象见过,因污垢导致串电导致个别型号异常!!
你也用的IBM显示器 呵 呵 我也是,专用来测机用的。

网友:
应该是灰尘太多导致某些电路工作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~~这种现象见过,因污垢导致串电导致个别型号异常!!
你也用的IBM显示器 呵 呵 我也是,专用来测机用的。

我这个显示器是客户修了嫌价格贵了不要了留下来的,呵呵试机还不错

网友C:
这位兄弟,真好运气啊.

网友D:
这不是富士康的板子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不是富士康的板子吗?

哈哈,哪里富士康呀,我随手拿了个富士康的散热片装在上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位兄弟,真好运气啊.

倒不是运气,本来打算洗干净了再找测试点的,好跑线路,结果不出意外的好了,原来我也洗过20几块不明故障的主板,结果都还可以,洗衣粉加板刷,刷刷刷

网友:
水洗第一次看见,水洗桥很容易短路

网友:
没用过水洗,一般都是用的酒精或者天那水来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