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迅维360BGA烤HPV3000,DV2000之内的显卡温度曲线

楼主(2012-11-17):
一般4  5温区用多少    刚买一个BGA   温度还不是很适应
一修的HP这种机器显卡半天烤不动   要就半边不动
二修的倒还好

网友:
说明书里边的温度曲线太高   不敢设置
不过这机器确实比二温区的xxxxxx好用点
至少爆桥的几率小很多

网友:
我也刚买的360 ,说明书的温度感觉是高了一点,设置的比它低5度差不多

网友:
你好,如果有什么BGA售后问题清直接联系QQ:2859580537苏工,或者电话0755-61502186快速解决。论坛上BGA版块都有详细说明迅维BGA售后联系方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