极品K40AB ,代码跑2E,难不成要成铁板了?论坛高手进

楼主(2012-11-17):
华硕K40AB ,这款自己大家应该都很熟悉,显卡和北桥空焊是通病!这个机子呢也是以前加焊显卡好了,已经过保了,现在又坏了,心想要么是显卡要是是北桥,拆机,拆版,看电流应该是显卡,果断加焊显卡好了,亮机,装机,装好后测试温度,感觉散热没做好,有拆下来,这样来回折腾几次就不亮了,难不成显卡没焊好,有加焊显卡,焊完有亮了,不过这次还没装就又不亮了!!!,。。。。郁闷啊,查把,也没查到什么,已经查了两天了,期间换过显卡,换过北桥,加焊过南桥和EC,又拆掉了声卡和网卡,BIOS也刷了几个以确保资料正确!看电流感觉显卡已经过了,就是不亮,大小写也不亮!实在无语。。。之后没办法就飞线看跑码,跑码跟我预想的有点不一样,就是看到跑码我才决定发个贴求助下!电流走向0--0.8--1.2--2.1--2.3--2.2(停顿6秒左右)--1.9--2.2,然后电流就不跳了,由于温度的原因而是慢慢上升!跑码如下00--d0--d3--d5--00(停顿6秒左右,此时电流是前面的2.2)--03-06--0c--2a--2e,然后一直停在2e了!通过电流和代码可以看出来前面的代码比较慢,后面跑的很快,我是看了十来遍才看清楚这些代码的!我比较奇怪的是为什么跑着跑着又跑道00了呢!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故障,帮忙给点意见!还有就是我虽然觉得应该没有掉件,但是哪位哥们手里有板子还望帮忙拍个显卡和北桥正反面周边照片,谢谢了。。。

补充一下,就是我参考phoenix 的代码表 查到2e的代码含义是“是硬磁盘驱动器和控制器做初始准备,从视频ROM控制之后的复原:如果没有发现EGA/VGA就要进行显示器存储器读/写测试。检测视频ROM正在进行”!还有就是虽然我焊显卡的时候给显存贴锡箔纸了,但是还是用风枪讲4颗显存逐一加焊至可用镊子推动!拔掉内存跑D3,就是开始的那个D3,电流停在 1.9左右。。。内存SMB总线在跑码的时候一直都有断断续续的下拉波形,跑到2e中断后就没了。。。 还有时钟芯片也靠的很近,顺便也加焊了下,虽然我动了那么多但是应该不会二次扩大故障的!再次希望大家前来看帖,并积极回帖帮助,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搞过K40ID的,也是像你这个现象一样,吹一吹就显示,装上就不显了。重新植珠还是一样。后来查到,是显卡的供电的问题。希望能帮到你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