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2装不了系统!!!

楼主(2012-11-17):
IBM T42装不了系统,在别的机子上ghost进去了不能引导,U盘不能启动,光盘不能启动,外置光驱不能启动,这种机子好像只能在本机装进去才能引导吧?那位大神还有办法?

网友:
是不是在LOGO 就死机了!  要是的话! 就是南桥问题!   换个桥就好!   如果不是!  你就把硬盘拆下来!然后装在别的机器上,把系统给装在硬盘上! 之后在放在原来机器!

网友:
T42是可以引导U盘的。这样子吧。你在台式机上安装一个“安装版”的系统,让它加载完了重启后,就放在你T42上解压,应该可以的。

网友:
在别的电脑上去装系统,装完在放上去解压。

网友:
IBM的机器只能在原机器上ghost才能引导,各位别忽悠楼主哦!楼主换个PE试下吧

网友:
在吧不行把系统拉近你硬盘的其他区,在到其他机上进PE选哪个盘,也可以装的

网友:
进得了PE不嘛

网友:
T40 都可以用U盘引导了,不要说T42 了

网友:
T42是可以启动PE系统的有可能是你的PE系统不兼容可以换个PE系统启动

网友:
为什么不用移花接木法呢?

网友:
晕 用了用一键安装

网友:
把硬盘拿出来做吧

网友:
卡IBM LOGO嘛?T42一般南桥很容易虚焊呀。南桥位置大概在键盘红点附近,按压键盘看看有无反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