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32 喇叭无声音

楼主(2012-11-17):
客户送来的时候 喇叭 耳机都没声音
换92hd80后耳机有声音 内置喇叭无声音
喇叭不坏 插口换过
软件排除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498150-1-1.html

网友:
驱动精灵装个

网友:
注意检查声卡芯片旁边的小电容电阻,是否掉件或损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