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MS200 一体机

楼主(2012-11-17):
   接手一台HP MS200一体机。些机为两夫妻打架砸坏,别家换过屏后,发现主板有问题,从开机进系统掉电,修到现在的全板无电压。客户要求直接换主板,有没有哪家有此板出售?新旧都可以。

网友:
修啊 、  这可是块肥肉啊

网友:
全部无供电应该好搞 ,开价高点呗

网友A:
"从开机进系统掉电,修到现在的全板无电压。"你这是修的故障扩大了吗

网友:
LZ蛮会修的,客户也真好说话!

网友:
哈哈、去淘宝吧,应该有滴。再不行 就买个同型号的一体机,把新买的主板给换上吧

网友(2013-08-19):
板号是不是ZN1的啊,我的是上CPU带灯测试仪测的是TH_CADOUT5_N这个灯不亮,把SB取了从CPU的TH_CADOUT5_N脚到SB焊盘上是通的,量SB上的那只脚对地也是正常的,求解

网友(2013-11-06):
今天回头看自己的帖子才回你。是别家修坏的,还把他硬盘换了。如果是我修的,人家还不跟我急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"从开机进系统掉电,修到现在的全板无电压。"你这是修的故障扩大了吗

不是我修的啊。在我隔壁换的屏,然后试机发现进系统掉电,在外面修了一圈后,转到我这里。

网友(2016-04-29):
现在有头绪了没,我手上也一台,昨天可以开机。今天不开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