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5010 待机0.08 偏高 不加电

楼主(2012-11-17):
dell M5010 待机 0.08 偏高 , 待机芯片 PU4601发烫, 这种一般不是芯片本身坏,而是别的地方引起的短路。,,,拆机 测试 小板接口处,MOS管 击穿,,PU301 ,更换后 ,待机0.01正常开机,,,,之前没发过帖子,都是遇到问题来找解决办法。。
芯片
解决办法

网友:
真的假的?PU301是电源口相连的一个MOS管,管19V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