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美格GMC1960 急急 在线等答案

楼主(2012-11-17):
今天客户送来这个美格显示器,说是掉地下了 看了下屏没炸 于是点了一下 亮一下就黑屏 指示灯还亮判断是灯管问题 于是拆机 固然是灯管碎了 换完后上机一试 结果 花瓶 哪位高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没磕到屏啊
黑屏

网友:
各位老大 等的花都泄了 也没人 唉

网友:
灯管碎了-_-||检查屏幕排线与玻璃接合处,可能也碎了

网友:
换灯管前亮一下那瞬间花屏不? 要是那个时候不花,就有可能1、从驱动板到屏的屏线没有插好;2、拆的时候把屏搞坏了。

网友:
屏上的软排线有损伤了

网友:
先看看线吧,有可能没连好吧,要不就屏可能也出问题了

网友:
是怎么样的花?带重影花一般是排线不好,有规律的花可能就是驱动板或屏的问题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