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N82G 不识别sata硬盘问题

楼主(2012-11-17):
  客户电脑 在使用过程 自动蓝屏后开机不识别硬盘 BIOS里也看不到SATA设备 但是IDE光驱能识别  取电池 放电 恢复BIOS 刷BIOS 都试过了 没用 最后 开机用力摁住桥  问题解决 但是据说只能管一两天 好在机器在保 直接送售后 问题发上来 供大家参考

网友:
是NV的单桥??

网友:
你看看晶振有沒有...晶振的作用是为系统提供基本的时钟信号。通常一个系统共用一个晶振,便于各部分保持同步。有些通讯系统的基频和射频使用不同的晶振,而通过电子调整频率的方法保持同步...所以BIOS里也看不到SATA设备,認不到SATA设备

网友:
NV的桥集成时钟,即使要怀疑时钟不出来,也是怀疑南桥

网友:
你沒說是單桥-,-
哪就干個桥嗎...植桥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问题 拿去保了 谢谢楼上师兄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