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主板用什么万用表好

楼主(2012-11-17):
在乡镇开了间电脑店。自学修主板。一般换电容的问题,可以搞得。淘宝买了个30块的不太准。不稳定。想买个好点的。请各位达人推荐。最好不要超过100元,但要好的。。乡镇电脑不多,维修没钱赚。难做!!!!!

网友A:
要好的又不能超过100元   要漂亮的又舍不得花钱    要工资但又没好的技术    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基地的淘宝店有很多 ,你可以去看看 ,看个人习惯去选择

网友:
买个胜利的吧、十五年前是中国最好的、但十五年前100也买不了。现在买付表笔都2.3百。只能买个指针的47型。很经典的一款。是南京出的呦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胜利自动量程那款不错,还可以测电容

网友:
我从电子元件商那里买了块100元的胜利VC890D(自己也不知真假)的数字表,已经四年了,一直很好,其中经常摔,用错档位没事!就是一点不好,转换档位接触不良,自己拆开过加过油,现在仍旧用的刚刚的

网友:
好像好表都贵啊。。。就像示波器,200M以下的维修好麻烦,很多波不能抓。

网友:
你说的是胜利VC97吧,个人感觉VC97太垃圾了,反应慢而且老是用一段时间就测不准要关掉再开才行,我那个卖的时候是135块,用了一个月放到一边休息去了!我现在用的是优利德UT58A,感觉还可以!价格在100块左吧!

网友:
100以下胜利的数字表不错。我买的98在本地实体店买的,真假就不知道了。前几天又在TB买了一块电容表。

网友:
我的也是胜利97感觉反应很慢,用起来很蛋疼

网友(点评):
胜利的90元左右的都可以了~

网友:
我用胜利89D,勉强能用,二极管档打对地值反应很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好的又不能超过100元   要漂亮的又舍不得花钱    要工资但又没好的技术    。。。。。

我们说的是最好不超过100元,不是不让超。看清楚再说

网友:
100以下的,就胜利70A吧 。

网友B:
胜利的表比买;太垃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胜利的表比买;太垃圾

有什么好推荐的

网友:
胜利的用的比较多,前提是买到真的。。

网友C:
连100元不到的表都舍不得买,还修电脑啊。我准备回老家做这块。 BGA,示波器,编程器配完,1W多块。 也是乡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连100元不到的表都舍不得买,还修电脑啊。我准备回老家做这块。 BGA,示波器,编程器配完,1W多块。 也是乡镇 ...

就是,你这样不行的,个人觉得太不专业了点,要做就要好好做嘛,不仅技术会有长进,而且口碑也好

哈哈!我主要的收入不在电脑上面,做这个只是业余爱好而已

网友:
华谊的表不错;胜利都是牛屎芯片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连100元不到的表都舍不得买,还修电脑啊。我准备回老家做这块。 BGA,示波器,编程器配完,1W多块。 也是乡镇 ...

不是说舍不得。技术不好。镇上没多少电脑。西部穷镇说你也不懂,自学的不想买太好。坏了不值

网友:
我用的UT58A淘宝价89感觉还不错 超省电

网友:
胜利的低端就不要买了,我手上还有2个在休息,其中一个送了朋友。反应实在是太慢了。后来入了UT71C,性能强悍很多。

网友(2012-12-26):
FLUKE  保证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