应论坛好友kalemi之邀,发欧姆龙24V开关电源维修一例

楼主(2012-11-17):
前些天接欧龙24V开关电源两个,经论坛好友给FA5515PDF ,直接换上,轻松修好第一个。第二个炸坏一大堆东西,今天才闲下来修。经一翻波折,也已成功修复。应论坛好友KALEMI之邀,分享维修过程。

由于是维修过程没拍片,维修好以经编辑解释。
第一步:拆开电源看外观,保险管,热敏电阻,开关管8N60都已炸坏。这情况自然是先把炸坏的东西先拆下来。
第二步:然后测周边稳压二极管有没有烧坏。经一个个细心测量,都没问题。
第三步:先把保险,热敏电阻,整流管装上,测大电容两端,无短路。先测测整流滤波有没有问题再说,上电,滤波后300V输出正常。放电(防电击)
第四步:装上8N60,继续上电测试,还是无输出。测8N60输入端有300V,控制极无电压,自然也不能导通。控制级电压是由FA5515第5脚提供的

测FA5515供电脚第6脚无电压,挑开与第6脚相联电阻,有30电压,正常。被FA5515拉低了。换FA5515,还是没。但第6脚已有13V供电了,没被拉低了。FA5515的工作条件是供电和开启电压,测第8脚开启电压为0V,挑开第8脚前一级的稳压二极管,有7V,正常。又是被FA5515拉低了。继续换一个FA5515。(网上卖的拆机的,坏的)8脚已经出5V了,但还是无输出。检查第5脚到8N60控制极的10欧电阻坏了(实际电路中是4欧)。换上这个电阻后。指示灯亮。24V输出正常

网友(点评):
这种电源比较常见,和监控集中供电的差不多,只是监控是12v

网友:
有图有修理过程,好极了

网友:
呵呵,请问一下楼主,这种电源用在什么地方呀?
这行不太了解,还请楼主不吝赐教,谢谢!

网友:
工控开关电源,原理跟液晶,ATX电源一样

网友:
是一个印刷厂拿来的,应该是工控电源,原理跟液晶电源部分,ATX电源是一样的,我也是第一次修这种电源

网友:
这万用表不知用了多少年头了

网友A:
万用表的防摔护套是该清洁了,楼主抽空搞一下,呵呵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万用表的防摔护套是该清洁了,楼主抽空搞一下,呵呵。

用了好多年了,一直懒得去清理。接受建议,晚上搞卫生,呵呵

网友:
楼主给力啊~~哈哈,真的给附上了图文解说!!支持支持!!有了图纸,这的是事半功倍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了好多年了,一直懒得去清理。接受建议,晚上搞卫生,呵呵

我弟弟就是这样,把一块万用表用的只能看到表盘上的数字了,档位上的数字一个也看不清了,但他知道档位在哪。人才啊!!

网友:
万用表也太脏了吧,工具都不保养呵呵

网友:
我看了,真的是受益,一定要给楼主加分的!

网友:
上次有个这东西,没有配件,没有维修好

网友:
今天修了一台优派的的显示器,上面有24V,本来想改线的,但是有24V不知道怎们弄了!!

网友:
图文并茂,楼主辛苦了

网友C:
我觉得这种电源没有维修价值,大街上好一点的100多块钱,便宜一点的60-70块。而且这个也不像o什么龙的产品,就一山寨电源。

网友(点评):
有些人恋旧,少花钱多办事

网友:
老师傅把万用表用得好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觉得这种电源没有维修价值,大街上好一点的100多块钱,便宜一点的60-70块。而且这个也不像o什么龙的产品, ...

只要客户有需求,我们就会为他提供周到的服务

网友:
不像欧姆龙的产品,挺山寨的。不过LZ技术不错。发帖认真,图文并茂,向你学习!

网友:
图文并茂,学习!

网友:
现在这样的机子修得多了哦,要学习下

网友(2012-12-19):
看起来确实不像是大牌子的,里面太简单了,而且这么好的牌子一般不会鼓电容的吧.我们厂好多飞利浦CRT,用了10来年了,拆开一堆灰,也没见鼓电容的.

网友(2013-01-18):
非常仔细的检测。楼主是高手。学习!楼主相当高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