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灯闪一下就不亮了,显示屏没反映

楼主(2012-11-17):
NEC LCD19WMGX液晶显示器接通电源后指示灯闪一下就不亮了,显示屏没反映。按电源键没有任何反应。电源板为715G2510-1-ND 驱动板为715G2698-1-1ND。
哪个高手给指点一下维修思路?说明一下,电源板没有爆浆电容。

网友:
看看电源部分有没有12V,5VR的输出,应该是高压保护,先测灯管,再检查高压部分

网友:
断开高压板电路,看看开机后是否暗屏。
暗屏就是高压板或灯管坏。
代换法检查高压板、灯管好坏。

网友:
高压保护了。外接高压试一下。然后外接灯管试一下。

网友:
高压板或者灯管吧  !!!

网友:
先看电源板输出的各组电压是否正常,正常的话,驱动板的问题可能性大,因为即使背光部分故障,指示灯应该正常,按键应该能正常操作。看一下按键板有无问题,然后查一下驱动板上的电压正常不?仅供参考啊

网友:
  拿套点屏工具试下灯管咯 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,我马上试试看看

网友:
我遇到个DELL的也是这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