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三星SCX-4521F一体机提示“卡纸2”检查内部

楼主(2012-11-17):
今天收到三星SCX-4521F一体机一台,客户说打印不了,插上电源,看到面板提示“卡纸2  检查内部”,首先第一部就是清零,4521清零是这样的:按菜单→#1934(快速按完)→屏幕会有TECH字母显示→菜单→向左箭头→显示NEW CARTRIDGE→确定→确定后,机子关机开机,郁闷还是老样子,向客户了解故障的产生,客户说卡纸了,把后面盖子打开纸拿出来就这样了,接着把后盖打开,里面是这样的 ,打电话问了一个修打印机比较历害的朋友,他说左边 第一个轮子转几下就可以,接着照朋友的话做,再次开机就没有提示错误,问题解决! 就图中画的这个轮子!希望以后基友碰到这种问题可以试一下!

 会员1374972100鑫豆2024-6-7 23:24
 会员1237333100鑫豆2024-1-3 19:36

网友:
~~是个打印机故障排除经验,谢谢分享!

网友A:
这是最简单的排除了。顾客都给你提到了卡纸 你肯定的首先检查打印机中是否还存又余下的卡纸,待检查后没有 开机看机器报的代码错误 你都没有检查故障都直接的清零这感觉都很业余了 在说你这个清零都是清除硒鼓加粉后提示的粉不足的问题  一般都没清零的都是在硒鼓上换上100mA保险管就可以了,三星打印机出现卡纸那是常事了 他采用的是灯管加热对纸张的要求很高

网友:
我现在转行做打印机了  现在是初学阶段  楼上说的那个保险丝就不会提示粉不足 难道没粉了保险丝就会熔断?

网友:
xuexile 我的打印机也卡纸,可以试一下

网友:
加粉后换保险,在打印机加载新鼓时,保险会熔断,然后打印机会重新计数,打印张数到了限定数,打印机提示没粉,要求加粉,不知道跟你说没说明白

网友:
一般定影分离爪那容易造成卡纸

网友:
那个是传感器没有复位所以要转轮子

网友:
这个经典。。

网友:
图片拍的不是很清晰

网友:
你那利害的朋友电话几多,我有一台4521,有时预热时就会提示卡纸0,嗡嗡响,把鼓拿出来塞进去几次都不行,最后转了一下那鼓的齿轮,再装进去,发现又可以用了,会不是会鼓有问题了~才用不到半年

网友:
这个真是比较好的方法

网友:
我的4521F有时也是这样卡纸2,不过我关机再开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最简单的排除了。顾客都给你提到了卡纸 你肯定的首先检查打印机中是否还存又余下的卡纸,待检查后没有  ...

是啊。我也遇到过这个,但是我检查发现并没什么大问题。但它偶尔卡纸。郁闷,

网友:
就是传感器没有复位的原因。

网友:
学习了 嘻嘻 谢谢了

网友(2012-12-26):
有个修打印机比较历害的朋友,少走了很多弯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