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本本看视频就重启!

楼主(2012-11-17):
acer4736屏幕上有一暗道!没有贯穿!可以看视频!但是不能最大化看!最大化看一会就重启了!请问各位大侠!是不是换屏就好了!
重启
ACER

网友:
和屏根定是没有关系

网友:
考虑过显卡吗?

网友:
显卡问题吧,重启和屏无关系

网友:
装个系统试试,

网友:
我觉得是散热,或者显卡问题。跟屏毛线关系都木有。

网友:
可是屏幕上有暗道 !!怎么处理!

网友:
显卡驱动。然后散热。最后显卡本身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试试

网友:
看看外显 或者换个屏 搞下了 显卡 也有壳能

网友:
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