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535S开机无显

楼主(2012-11-17):
今天收到一台6535s 集显,开机无显,电流能到1.3左右,加焊北桥,故障依旧,没什么思路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换了个AMD l64d的CPU,刷了BIOS,故障依旧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如果 是AMD 的就重植一下北桥试试吧  然后在考虑显卡 前两天有台HP 6535B 跟你的状况一样 刚开始怀疑显卡 用风枪吹一下亮啦 上BGA 后就彻底不亮啦 修的没思路 准备放弃 今天大师傅 重置拉一下北桥 问题解决

网友:
今天更换了一块新北桥,故障依旧,是不是开始就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