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ord遇到问题要关闭?如何恢复?

楼主(2012-11-17):
word遇到问题要关闭?如何恢复?

四种方法:
办法1:删除Normal.dot模板文件,WORD 2003就会自动重新创建一个好的模板文件。Normal.dot文件路径: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(或者你自己的用户名)\Application Data\Microsoft\Templates
办法2:也是删除Normal.dot模板文件。在“运行”中输入“winword /a”回车,然后在WORD中点保存,在对话框文件类型项选文档模板。看到模板Normal.dot,删除。重启WORD后OK!
办法3:关掉Word,双击[我的电脑],将以下地址粘贴到地址栏,回车:%appdata%\microsoft\templates  删除Normal.dot。
办法4: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当前用户名\Application Data\Microsoft\Templates\,将Templates文件夹清空。
第一种方法是我测试通过的,应该可以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第一个方法就不错 简单好用

网友:
方法不错了,收藏之

网友:
好办法。第一种方法好用,已经经过验证

网友:
收藏下~我一般都重新安装下就可以解决了。

网友:
第一个比较实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