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教我如何正确找到3.3V屏开启信号!!!!

楼主(2012-11-17):
大家都知道高压板上三个必要的电压  18V GND 3.3V  18  跟GND都好找,但3.3V怎么才能确定啊??

有的高压板上有四五根3.3V如果要改高压板如何才能找到哪个才是屏开3.3V呢~还有有的客户要求要调节屏幕光亮又怎么才能找到ADJ调节的3.3V呢????

先谢谢啦

网友:
你要问问题,关键是你所说的是那个图纸?有图有真相好不??

网友:
1,看图纸,2没有图纸看高压板上的芯片Pdf引脚定义

网友:
键盘上不是可以调节亮度吗?亮度越高。。电压也就高,最高是3.3.。你可以把亮度调低的方法来判断哪个是亮度调节。。哪个是开启。。。。实在不能确定的时候、(像IBM\DELL的这种)可以把屏上的3.3V给高压供电。
这样就是会白屏一下。影响不大。。。

网友:
关键是你所说的是那个图纸,再来下定义

网友:
要有图纸的。屏部分好找,主板那要图纸啊

网友A:
问的是怎么找,不是怎么改,但很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的是怎么找,不是怎么改,但很感谢

在高压板上量啊。调亮度的时候。不变化 的那个不就是开启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