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7P55D 难开机

楼主(2012-11-17):
一块ASUS P7P55D主板,第一次开机能正常进系统,且使用正常,运行“3DMark2001 SE”二、三遍都正常。关机后接着就难开机了,主板要不断地自动重启四、五次后才开起来(不断重启是CPU风扇一转就停,接着又转)。各高手有遇过这种情况吗?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!

网友:
你那个是关机后马上开机还是过了一段时间再开啊?放下电是否就可以马上开机?

网友:
先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关机后马上就开机,放电就可以开机了。

网友:
内存、电源换过了,BIOS刷了N个版本了,故障还是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