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 W2242SP白屏故障

楼主(2012-11-18):
前天接到客户一台显示器LG,拿来说不知道什么问题。接上信号线一看白屏,要客户留机走人。心想希望不是屏坏,不然白忙活了。拆机,先不管别的,上通用板测试屏是还好坏。一看屏正常点亮,可以放心了。装回原来的板,测量屏无5V供电,这不白屏才怪,屏供电是由驱动板提供的,拆驱动板。一查是由三极管A1241控制的,C极没5V电压,E极有5V过来。心想直接短接得了,不过还是先找找有没有换的,于是从收回来的屏坏,驱动板的上拆了一个样的型号换上。开机正常点亮。呵~~
   心想要是换不到这三极管应该可以短接起来吧!!

网友:
呵呵呵 要先测一下电压 如电压正常在点屏 不正常 一定是电压问题了

网友:
要是我就直接换板了。通用板都让我不想动脑子了。

网友:
那还叫啥维修啊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飞个5V过去也会来的。

网友:
我碰到过短接后烧屏的。就是这个机子。

有时短接后电压拉到2V多。

网友:
那就不叫芯片级维修了。。板卡级。。貌似白屏供电不正常的很多啊。。

网友:
白屏三星也好出现这个情况

网友:
白屏供电被拉低的难修 没修好

网友:
学习了一点的。

网友:
还是换通用板,比较放心。

网友:
没有5v会白屏?  不可能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