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R620挡LOGO

楼主(2012-11-18):
每次开机到LOGO哪里就不动了,硬盘没问题,BIOS可以进,电池短接了没用,问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啊?是不是方正的什么通病啊

网友:
一般是档内存当硬盘当光驱

网友:
把硬盘拔掉 换内存试下 还有光驱也拔了

网友:
没有说,按上面的方法排除先

网友:
裸板运行的话也档LOGO的话只有刷BIOS一试了

网友:
一般南桥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