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枪吹好CPU

楼主(2012-11-18):
这两天闲得很,没啥生意,干做着想找点事做,从旧件盒里翻出两个5000+CPU来,都是坏的不跑码,以前换下来的,想拆开看看,从网上搜了下CPU拆解的办法,都是用刀片割,手头只有美工刀片,有点厚,先折第一个,因为没拆过,不敢用力割怕把里面哪里割断,可最后还是把C边的线都搞断了,第二个有了第一个经验,拿刀片在CPU外壳的角上来回拉着割,要适当的给点力,感觉割进去了,就绕着边慢慢一圈割开, 用摄像头照的不清,然后用风枪大口吹,我当时是随便调的一个温度,大概420度,吹了有一分钟多点,来了个客户,就放那了,晚上想起来,又拿这个没盖的U上了主板,一开机报警滴滴滴的响没插内存,上内存后一跑顺畅的跑码了,今天用“哥俩好”粘好盖子装机,装系统正常,不知道能用多久……

反对楼主: 5.0 同意楼主: 5.0
我没开盖子用风枪吹。用了两天就返修了
这样做cpu你是永不久的
15日以后保证坏掉。。我们修了很多,返修可以达到99%

网友:
捡个便宜咯\!!呵呵。。勤动手就有意外收获啊|!!顶啊。。

网友:
值得学习 废物再利用

网友:
不错,不错,是哪里坏了要吹啊?

网友:
呵呵,我怀疑用不久

网友:
我也有几个坏的AMD CPU,我有空还是按楼主的方法试试

网友:
用不久的这是实话

网友:
最多半个月,一定再坏,这个晶片和下面接触不良,肯定如此拉

网友:
以前试过。用不了多久又是老样子的。

网友:
其实不用把盖拆开就可以吹,但是用不时间长

网友:
散热处理好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

网友:
一把风枪走天下啊。CPU都能修好

网友:
CPU盖子需要  风枪吹上去吗????  直接盖上去不就好了

网友:
有时间我也试试

网友:
赶快去买彩票,如果店内生意不好就去打牌,生意淡薄不如赌博啊。

网友:
估计用不久,AMD的U是温度重灾区。

网友:
说不定cpu根本就没坏,

网友:
一个月左右,运气好可以顶个两个月。

网友:
什么情况,这也能吹号,放上助焊剂,上BGA是不是就能生产复新CPU了?

网友:
楼上的师傅都说用不久,我觉得也是,像7300和G86的那总显卡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