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索尼,正常可以开机,只要动一下就会死机,或掉电,黑屏,什么的,

楼主(2012-11-21):
型号是索尼PCG-7171T
能正常开机,进系统只要动一下电脑马上就会死机,有时会掉电,然后重启,硬盘换过了,实在是没有思路,指点一下吧

网友:
看看那是哪里接触不良啊。
芯片空焊也会的。

网友:
主板上面芯片虚汗 或者是摔过的 有地方接触不好    或者是内存有问题

网友:
这问题的确蛋疼 还是一部一部来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关注,明天加焊显卡试试看,有结果给大家说一声

网友:
试一下,看动哪里较明显。

网友:
楼主说的对,显卡空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