恩伯尔L-I915Q 怪问题

楼主(2012-11-21):
刚收到一块主板 客户拿来是亮的 让做个系统换个光驱 换完光驱不良了 拔插内存亮了 重启又不亮 最后都不亮了 拆机下来点不亮 点点复位 ???亮了 关机又不亮 郁闷 电压都正常 试了好多遍有时点复位就亮 换完IO一样 加完南桥还一样 迷糊了 没哟 刷程序的 求救了!!!!!!!!

网友:
先不要搞这么复杂从简单作起用洗板水洗内存槽

网友A:
是不是由于光驱的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由于光驱的问题了

拜托! 我是裸板点的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???

网友:
我的板子是这样的

网友:
求救啊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

网友:
有没有懂的来一下看看怎么个情况!

网友:
晶振出问题了

网友:
查下U座和其他的供电—时钟—复位,bios。

网友:
这不就是联想主板,代工厂是QDI的吗?
传一BIOS

l-i915q-p5i915pl(g)md.ra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