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M172 指示灯一直跳闪,黑屏。

楼主(2012-11-21):
本人新手,第一次发帖。前几天接修了一台长城M172的机器,判断出电源板供电部分正常,只要驱动板一插上屏线后显示指示灯就跳闪,如果不插屏线的话显示指示灯就能正常工作,又接了一套通用驱动板判断了不是屏上问题。一直想刷这个驱动的MCU,可惜找不到。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不插屏线时正常,插上屏线后就有频率的 亮蓝灯然后指示灯熄灭又亮蓝灯。亮蓝灯时间只有一瞬间

网友:
量下屏上电压是不是一直正常,可能掉电,换掉驱动板上的电容先试下

网友:
电容表面看起没得坏的呀,为什么要换

网友:
这些问题  没必要去研究把  直接换板 就OK了呀   还能赚钱多好 又快又好

网友:
对换板就是了。谁还云研究那个啊。

网友:
换掉驱动板的供电电容就应该正常了。

网友:
我觉得不是板子的问题,是屏电路的问题。

网友:
量了下电容不插屏线时,各电容电压正常。插上屏线时有个电容上面的5V电压消失

网友A:
5V电压有问题。电源板或驱动板有问题。这种电压不稳定的还会修不好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V电压有问题。电源板或驱动板有问题。这种电压不稳定的还会修不好?

请你看清楚我的全文,再下结论好不好

网友B:
这种机子。都是电源板电容坏引起的

网友:
可以代替法一一排查了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机子。都是电源板电容坏引起的

谢谢了 哈 5V 供电的问题 ,已经解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V电压有问题。电源板或驱动板有问题。这种电压不稳定的还会修不好?

谢谢了哈5V供电的问题,已经解决 经验不足